三菱PLC和台达触摸屏

楼主(2012-06-21):
哪位有三菱PLC和台达触摸屏的通信线接线图啊,要能用的。先谢啦

网友A:
http://www.delta.com.tw/ch/product/em/download/download_main.asp?act=3&pid=3&cid=2&tpid=8
官网教学

网友B:
SC-11也就20块钱一条。422转232 的。

楼主:
在官网上找了好几根,都是不能通讯啊。哪位达人,给个能用的呗。嘿嘿,买到的和自己做的用着感觉不一样呢

网友C:
这个要用COM2来通信,默认的是485通信,需要把PLC的四根线接到COM2的四个接头上。我用的事很老的一款,我们是这么弄的。
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D:
你查下台达人机的资料就有关说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官网上找了好几根,都是不能通讯啊。哪位达人,给个能用的呗。嘿嘿,买到的和自己做的用着感觉不一样呢
这不是线缆的问题了,还要看软硬件设置是否得当。
抓图上来。

网友E(2012-08-03):
看看台达连线手册 我用过都是可以的

网友F(2012-11-09):
买一条么好了歪 也就10 多块

网友G:
http://www.delta.com.tw/ch/product/em/control/touch_hmi/download/manual/DOP_W_SC_20110516.pdf
设置也很重要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