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21):
我们公司有个西门子300的PLC  现在都很少用 于是乎我想拿这套设备学习学习  我想问的是把以前的卡拿出来后 再插进去一个新的卡 我是不是就可以做练习啦啊》?  我把以前的卡再插回去后 启动PLC 可以像以前一样运行卡里的程序吗?对PLC和设备的运行有没有啥影响呢?比如PLC中的系统存储器的一些断电保持存储器位(这些存储器是在PLC的CPU中吧)有没有啥影响啊? 是不是如果在硬件一样的两套设备上只要把卡插进新的设备上 新的设备就可以像以前的设备一样工作啦呢? 如果PLC程序加密啦 是不是和PLC硬件本身没啥关系啊(PLC只是执行体吗?) 只要我换个新卡我还是可以学习的吧?和他在别的卡上加密没啥关系啦吧 谢谢老师们啦

楼主:
老大们  老师们 帮帮我解一下吧55555

网友A:
我们公司有个西门子300的PLC  现在都很少用 于是乎我想拿这套设备学习学习  我想问的是把以前的卡拿出来后 再插进去一个新的卡 我是不是就可以做练习啦啊》?
A:可以。
我把以前的卡再插回去后 启动PLC 可以像以前一样运行卡里的程序吗?
A:可以。
对PLC和设备的运行有没有啥影响呢?比如PLC中的系统存储器的一些断电保持存储器位(这些存储器是在PLC的CPU中吧)有没有啥影响啊?
A:如果使用到DB的话,那么DB中的数据将被初始化,如果你的设备很注重DB中的数据,那么初始化可能造成重大影响。
是不是如果在硬件一样的两套设备上只要把卡插进新的设备上 新的设备就可以像以前的设备一样工作啦呢?
A:是的。
如果PLC程序加密啦 是不是和PLC硬件本身没啥关系啊(PLC只是执行体吗?)
A:与MMC卡有关。

如果并非一定要模拟特殊功能,那么用PLCSIM模拟足以。

Regards

楼主:
谢谢您啦  太感谢啦  老师如果我想把PLC中的程序上载到计算机上我应该如何做呢?比如如何在计算机的编程软件上设置呢  是先建一个空白项目吗?PG/PC接口类型我该选哪个啊? 我如果用USB/PPI的电缆  老师能给推荐个电缆嘛?USB就可以 我得是笔记本  谢谢您啦

网友B:
学习一下,解释的蛮清楚的。谢谢

网友C:
建议:
1)不需要另行配卡学习。(因为你说设备不经常用,有设备停机时间)
2)将原程序上传做备份。注意保持好这个备份!等待你学习完毕后将备份程序下载到cpu里面就行。
上传备份方法:
1)打开step7软件,新建一个空项目(指定程序存放途径、文件名称)
2)在plc工具栏的下拉菜单中找到“将站点上传到pg
3)弹出窗口中选择“显示”,“确定”。
这样你工程上面的组态、程序一起上传到你的pg上面,保存就完成了备份。

网友C:
忘了说pg/pc设置了,先安装驱动。(如果已经安装没有必要进行这步)将它设置为这样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