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21):
怎么把程序中的字体转为中文

网友A:
这是三菱FX系列的编程软件吧!这个编程软件是在98系统下的。你用在XP上就会出现注释乱码。换高版本的编程软件就好了.

楼主:
这是最新的软件写的    之前是韩文  在中文系统上变成乱码了 有没有办法转为中文

网友B:
装个内码转换器

网友C:
用南极星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D:
我也想找这个软件,以前见过一个,忘记放在哪里了

网友E:
你試試把注解會出成 .csv檔
再用翻譯軟體翻譯好.再把它匯入看看吧...
祝你成功

网友F:
我也是用了好几种方法没办法转为中文?求高手!

楼主:
6楼的方法果然很管用   谢谢大家了

网友G:
你把注解複製粘貼在文字文檔裏面----保存------然後用IE方式打開-------然後編譯時選擇韓語

网友H:
使用金山快译2005

网友I:
用GX WORK2软件 工具》选择语言》繁体中文》确定 然后再从PLC里读取程序,读出来就不会乱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