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返回值怎么老变

楼主(2012-06-21):
富士的变频器 FM端为变频器返回值 频率不变的情况下 返回值怎么变化的幅度这么大? 幅度是几十对我来说没影响 这都近五百了 返回值送给了CP1H的201 也就是AD转换的第二口
(我做的是小车左右运动的模拟试验 用编码器来计算距离 然后比较 到设定值1后 反转 设定值2 正转 用手转动编码器 但是编码器发出一定脉冲后 返回值边的幅度突然变大了 如图 ) 求解释

网友A:
干扰没做好,信号线远离变器输出线

网友B:
也要检查编码器!

网友C:
干扰没做好,下屏蔽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