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0VDC信号驱动的可控硅或IGBT类功率元件

楼主(2012-06-21):
请教各位大侠,有没有0-10VDC信号驱动的可控硅或IGBT类功率元件,带载380VAC随信号电压改变输出角度类调节输出功率的大小,请教各位了!
请多关照!

网友A:
OMRON e5cz=温控器 -Q2系列不就是了
下载积分:+1(fredxia)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OMRON e5cz=温控器 -Q2系列不就是了
使用的是加热器的话,是可以的。不过还没有了解E5CZ的价格,不知道性价比怎么样。我这样说,是因为我不仅有加热器需要控制,还有其他。
另外我可能还需要某种放大器或说乘法器,还请多多指教!
请多关照!

网友B:
这个就是相当于输入0-10V或者4-20MA来改变输出电压高低的一个功率元件,据说每个固态继电器厂家都好象有这种产品哦,比如OMRON 阳明 灵通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C:
可控硅调节器有电压驱动有电流驱动还可手动自动选择。

网友D:
我可以根据你的需要开发你需要的产品,详情可联系我!QQ 418513387

网友E:
很多的啊,根据你的具体要求,现在一般的板子都有这个功能的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在下深受启发!
请多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