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怎么彻底删除GXdeveloper

楼主(2012-06-21):
第一次装在一个路径
直接把文件夹删了
再次安装在另一个路径
结果在原路径和新路径都出现了文件夹
能装上8.86装不上simulator
但是8.86不能打开
想完全删除了再装。。。
问题是怎么删.求教

网友A:
要在注册表里删掉安装文件,就是在运行输入 REGEDIT 命令可以进入注册表编辑框。

网友B:
在开始菜单→设置→控制面板→添加\删除程序把它卸载掉,然后按照安装路径删除它的文件

网友C:
1,先在控制面板里删除。有些文件删除不掉的手工删除
2,再用这个注册表清理
3,如果安装不能用的,只有二种可能
1)操作系统是64位的
2)方法没用对
如果是创建新工程失败看这: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25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