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21):
安装时DATA1解压不了怎么回事呢?谢谢高手指导!!!!!!!!!!

网友A:
引用楼主於汝彪于2012-06-21 22:33发表的 安装Pro-face编辑软件时遇到的问题 :
安装时DATA1解压不了怎么回事呢?谢谢高手指导!!!!!!!!!!

直接运行SETUP.EXE文件即可,楼主最好贴图加以说明

楼主:
这是截图,请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attachment=86881] 这是截图,请指导一下,谢谢

请将软体安装文件放在硬碟根目录下试试

楼主:
谢谢你!安装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