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EB8000中如何设置密码?

楼主(2012-06-22):
如图的“管理员进入”要求按一下之后弹出密码输入窗口,输入密码后进入下个窗口,新手学习中,望前辈们指教。O(∩_∩)O谢谢。屏是维纶MT6056IV的。

网友A:
不太懂 帮你顶上去

网友B:
建议到威伦通的网站
http://www.weinview.cn/
在[下载中心]有一个关于用户/密码方面的例程, 下载参考一下. 我之前也是参考的. 如果有PLC连接, 可以使用PLC控制做. 如果没有, 可以使用功能键, 用[通知]触发.前提是密码正确时需要设置某地址变量. 威纶通比较好就是用户列表及密码是有寄存器的, 如果用户列表及密码没有寄存器(某些品牌HMI), 则或者可以尝试使用"配方"来做. 之前我做了一个, 就是通过配方来做. 不使用触摸屏编程软件中的那些[用户]及[安全]项.
不为名 为利 不怕苦 怕死

楼主:
没弄明白还是,顶起来,希望高手解答.

网友C(2012-10-17):
这个我也没有弄明白

网友D:
在软件的说明里面的帮助主题里面有说明,自己找来看看

网友E(2013-03-13):
建议看一下屏内部寄存器 LW9019 LW9020 LB9050 LB9060

网友F:
你可以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