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CAD图形转进人机图库?谢谢

楼主(2012-06-22):
编辑画面自己画图太麻烦 图库有没有自己想要的 想直接从CAD转进来 但不会用 请教!!
求索

网友A:
是做开机画面用,还是?

楼主:
不是的 就是流程的元器件 有的画的太麻烦
求索

网友B:
可通过CAD转成BMP后.............

网友C:
了解了。。。
不断向前

楼主:
谢谢 我先试试看吧
求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通过CAD转成BMP后.............
可以具体的将步骤写清楚吗谢谢
求索

网友D:
这个的话要把你原先格式转换为VG。BG格式 转换步骤 步科软件有个叫《新建图形》进去把你想要的图形搞上去就OK
下载积分:+2(zhbdzd) 真诚感谢!

楼主(2012-07-26):
谢谢 再试试
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