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水泵反转的问题。

楼主(2012-06-22):
单位的恒压供水泵。变频器坏了。换新的之后压力上不去。怎么也检查不出毛病。最后一个老电工说水压小,电流大。反转了。才发现是相序接反了。倒转之后正常了。
问题来了:老电工告诉我。水泵接反了也上水。就是劲小。什么原理?叶轮反转也能上水?
求指点。说说原理

网友A:
离心泵吧!

网友B:
水泵应该有标方向吧。

网友C:
具体看是什么泵了

网友D:
n你单位的恒压供水泵是什么控制的哦

网友E:
相序接错也能转,只是转的速度和方向可能会异常。

楼主:
管道上的液体压力表输出信号控制变频器的频率。变频器带潜水泵。细长细长的泵。不知道是不是离心的。
我问题的意思是:比如电扇或者风机。正转吹风。反转就吸风。叶轮转的方向不同。风的方向也是完全相反的。而水泵正转时应该是向管道里打水,那反转时应该是把管道里的水抽回井里啊。为什么反转的时候水也会打进管道里。就是压力小。

网友F:
水压大反转也可以上水,问题就在水压小就上不了。

网友G:
潜水式的深井泵,农村提水浇庄稼灌溉用的很多,泵头结构是多级叶轮的,这个反转确实上水,但流量没有正转上水多。一般刚接线用,是接好线,送电上水后,把线在换一次相,两者做一下比较,确定接线相序。

网友H:
可以抽水的,只是流量小,压力小。噪音大,电流也大。

网友I:
看了大家的留言感触挺深,做电气也好做工控也好,首先应该了解机械的工作原理和工作程序,特别是硬件的东西

网友J:
我想这种情况不是离心的

网友K:
有的事我们没有必要知到那么多 水量小 那不用说就是反转 搞一下线 就OK 了 正转是 水从叶轮中心 往外打 反转了 水还是从叶轮中心进 但是叶轮转的方像反了 小的流量就不会那么大 你可以认真的看一下叶轮 就明白了 反转的是时候有阻力 电流自然就大了

网友L:
水泵叶轮结构形式不同,有的会上水,有的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