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2N-的通讯

楼主(2012-06-22):
三菱2n-128mr有针头特别多的口,支持422通讯吗?

网友A:
FX2N PLC自带一个RS422编程口,也可以通过扩展增加如RS232 ,422通讯模块,就看你需要什么样的通信了

网友B:
自的编程口是标准的RS422通信口。

楼主:
一个FX2N-128MR怎么和两个触摸屏同时通讯?

网友C:
可以用通讯功能扩展板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