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22):
模数转换模块在PLC中时怎么运作的?比如一个模拟量3v直流电进入Q64AD中,然后再plc中是怎么运行的?

网友A:
电压或电流输入到Q64AD,Q64AD根据模块的设置,把它转成一个数字,存在特定的地址。

通常使用模块设置软件,比如http://down.ymmfa.com/?id=67

比如可以设置0-10V 对应数字0-4000,0-8000,0-32000

从电压/电流变成具体的数字,又叫模数转换

楼主:
那从电压/电流变成具体的数字是怎样的一个过程

网友B:
那从电压/电流变成具体的数字是怎样的一个过程

过程就是比例换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