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22):
刚改了一个FX1N-60MR的,直接把y0、y1、y2和y3的继电器取下来,再把对应点连到端子上,串了2K电阻,频率令人满意,能上到90K,实验了20多分钟,从驱动器接收的脉冲数目来看,脉冲数没有丢失。可惜好景不常,烧坏了一个083AG芯片(板子上一共3个,分别控制24路继电器线圈),现在只要PLC上电Y4~Y7继电器就会吸合,脉冲也发不出来了。请教各位大侠,是否应该加高速光耦(或者晶体管)?附件是程序
附件: MAIN.pdf (79 K) 下载次数:62

网友A:
可以改。最好只改Y0,Y1。

但这个能支持高速脉冲的晶体管,不好买到,市场上卖的一般只能到20K。

最好是用坏的1S/1N/3G/3U的MT的PLC上拆Y0,Y1下来。这两个是特殊的。

按这种改法,100K可以用很久。
  • 下载积分:+3(juliygc) 感谢!
  • 特别提醒大家:

楼主:
    我观察了一下FX1N-60MR上的其它2片083AG芯片,虽然芯片名称一样,但是芯片代号是喷码的那一种。而Y0、Y1这一片像是刻上去的,多谢ymmfa提醒。还得请教一下,不知我的接法是不是有问题,我用万用表测量了一下,也就是10mA的电流。这么小的电流都损坏了芯片,再换一片也还是不敢用。我的这个PLC刚好坏了4个继电器,分别是Y11、Y12、Y16和Y21,我把Y0~Y3这4个换给Y11、Y12、Y16和Y21,这样才想发些脉冲看看的。没想到,芯片坏了,现在Y4~Y7也没法用了,因为Y4~Y7和Y0~Y3是一块芯片控制的。站长是否建议加高速光耦?还是加大电阻?

网友B:
    多谢分享,不过还是用MT的好吧

楼主:
    用MT的除了输出脉冲之外,其余的输出是不是还要加小型继电器?线圈电压也只能是30V以内;如果用MR改的话,输出就不用加小型继电器了,并且可以带220V的负载,盘面省了不少东西和接线,你认为哪个更好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MT的除了输出脉冲之外,其余的输出是不是还要加小型继电器?线圈电压也只能是30V以内;如果用MR改的话,输出就不用加小型继电器了,并且可以带220V的负载,盘面省了不少东西和接线,你认为哪个更好呢?

    只要负载在允许的电流范围内是可以直接驱动负载的,我从不外接继电器。要是驱动交流负载就没办法还是要加个继电器了。

楼主:
    今天拆了一个fx3u-32mt的y10~y17一组083AG换到fx1n-60mr的y0~y7上了,实验结果很满意,脉冲频率轻松上到200K,驱动器接收正常。这样这个1n的plc可以控制2轴伺服了,比3u的输出脉冲还要高一倍。今天顺便试了一下3u的,频率可以到120K,再高点驱动器接收的脉冲数就有出入了,看来这个3u也只能用到10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