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22):
客户第一次用三菱伺服,选择的是MR-A-100AG-KH003 + HF-SN102J-S100
由于不清楚日系伺服都是三相200V供电,误接了3相380V,送到我处检测。

拆开驱动器仔细观察电路板,没有明显烧坏痕迹。
抱着侥幸心理通上单相220V,报AL E6。电源没坏?
短接紧急停止(EMG),LSP(正转行程限位),LSN(反转行程限位),通上24V电 13号脚(负) 1号脚(24+)
再通电,不报警了。380V没烧坏?
调到点动模块,按正转,电机狂抖,报AL 31(过速)。断电上电,再点动,这次反转,电机转动。
一方面感觉伺服是好的,一方面怀疑为什么点动正转会报警?
时间已经很晚了,送走客户,明天再试。

第二天6-22,大家都过端午放假了,我到公司再试试。
搞了一个FX2N-16MR-001、FX2N-2DA,编了一段程序。
PLC开机后,前5秒无动作,后5秒使能,接通正转,给1V电压,过5秒2V,再过5秒4V,再过5秒8V,无限循环
编好程序,接好线,再检查
上电,PLC运行,5秒过去,伺服转。但速度不对,很快,3300转!
昨天点动反转的时候,也是3300转!
这个伺服电机的额定转速是2000转,最大转速是3000转,瞬时极限是3450转。
我才给了1V电压啊,接下来,不管是2V,4V,8V,都是这个速度。
感觉奇怪了,是不是24V串进信号里去了,反复测量,都没问题。
不断实验发现,只接SON,不接正反转,不给电压信号,一样3300转。

难道驱动器还是坏了?供电3相220V错接成3相380V,理论上坏的应该是电源部分,信号部分不应该坏呀。
实在没办法,只能把PLC这些线又拆掉,只接最简单的信号电源,和短接正反限位急停。
用电脑调试,先用Setup154C把参数清零。再点动,依然是正转报警,反转3300转。

后来我想,客户的UVW会不会接错了?于是测量了一下,果然接错了,三相都错了。
纠正了UVW以后,再测试,一切正常。

绕了很大的弯路,以后调试伺服的时候,要记得这些很简单的地方,L1,L2,L3,U,V,W,接地,这些都是最基本的。但往往被人忽视。我花了二个多小时一直在检查控制部分和编程序,翻说明书。却没想到是UVW接错了。

同时还证明了一点,MR-E的伺服还真耐折腾,这样搞半天,还能用~ ~ ~
  • 下载积分:+10(zyfzxh) 感谢!
  • 下载积分:+5(guochunyi) 感谢分享
  • 特别提醒大家:

网友A:
    师傅,你有原点回归,和回原点的伺服程序没,有发一份给我。766530134@QQ.COM,再此感谢师傅,期待你的回复

网友B:
    谢谢分享,我也遇到了这样的情况,要是早看到就好了,三相220

网友C:
    每天一点点

网友D:
    我到现在还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我一般都是先确认L1,L2,L3,U,V,W等接线,然后在调试,因为是新手,所以这些不敢忽视,站长的经验我们还是受教了。

网友E:
    非常正常,有一次调试伺服电机,报警显示是干扰,查干扰弄了两天,最后发现时接线端子接触不良。

网友F:
    师傅,你有原点回归,和回原点的伺服程序没,有发一份给我。
    546208171@QQ.COM,再此感谢师傅,期待你的回复

网友G:
    师傅,现在我用的是MR-E-10A-KH003+HF-KN13J-S100能给我发一个正反转的程序吗!该怎么编啊!谢谢师傅教一教!可以发我的QQ邮箱1315037270@qq.com

网友H:
    有次修莱必态的磨床,用的是J2-100B的,伺服ON没事,一动就乱抖动,报过载,最后是原来线号U、V、W是乱的,不知道谁修的时候给接了回来。搞了半天,才修好。

网友I:
做事比较小心,没遇见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J(2012-09-21):
好文章,对我很有帮助,尤其是伺服电机U,V,W这有一种对号接法,不象普通三相电机可反相,三菱伺服MR-A-100AG,好象没有位置模式,只有速度和力矩模式,

网友K:
经验之谈啊!保贵。

网友L:
接了380V既然没烧掉,奇迹啊

网友M:
6楼的很正确

网友N:
师傅,现在我用的是MR-E-70A-KH003+HF-KN73J-S100能给我发一个正反转并可以通过屏调速的程序吗!该怎么编啊!谢谢师傅教一教!可以发我的QQ邮箱
457796230@qq.com

网友O:
师傅你好,有没有修理MR-E系列伺服驱动器的资料给点,我很想学,手里几个驱动器一直显示32,没敢轻举妄动,期待你的回复,QQ07082518

网友P:
好的东西就是有用啊。谢谢了。MR-J2S-40A熟不啊?熟的话帮帮我啊。qq306237469

网友Q:
老大,你这个还算可以的
我公司的一个新手,安装时把电源进线接到电机输出端,电机输出端接上了三相220V,上电后不知道通电了多久才发现动不了。恢复接线后也能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