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请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程序

楼主(2012-06-22):
新建文件夹 (3).rar
请大家看看这个程序,PLC是FX2N的,程序在设备上运行正常,可是我用三菱GX-Developer V7.08中文版把程序拷贝出来,在电脑上一看程序是错误重重呀,怎么回事呀?

网友A:
版本低了的原因吧

网友B:
打开没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C:
校验的时候怎么有错误呢

网友D:
是指“程序检查”时显示的错误吧。
END以后的指令不会执行,有无错误应当没关系;
双线圈错误,只是个提示,只要程序能够完成预期功能,则是允许的。

网友E:
运行了,没有错误!

网友F:
应该软件版本过低,读出时程序就已经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