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
配电求教

楼主(2012-06-22):
公司有一台230KW的铝合金炉,请教下要配多大的开关和电缆呀,怎么算的?求教

网友A:
我们 公司1KW 算1。7A 你可以这样算 绝对的不会错经验值!我们也是做铝合金炉的 请问你是在那里啊 !有业务可以联系一下 呵呵!!

网友A:
对了忘记问你是什么加热 是硅碳棒 还电炉丝!

网友B:
600A的开关,325MM2线缆就可以了
安徽变频器销售 维修

网友C:
600A断路器 两根150平方的电缆

网友D:
600A断路器。距离短就选185铜电缆,长就选240(两条95的可代替240)

网友E:
各位高手,說得都隊。

网友F:
都对,加热设备,接头一定要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