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虾,用三菱fx3u做扭矩控制时 有哪些注意的?

楼主(2012-06-22):
如题! 各位大虾,小弟我想用fx3u plc 做位置和扭矩 混合控制的程序 先用定位指令做相对位置控制到某一点 在输出一恒定的扭矩压产品 由于小弟从未做过扭矩控制的程序,所以请教大侠们做扭矩控制时有那些注意事项的 谢谢!!

网友A(2013-04-20):
我也在学习中,目前只知道伺服的CN3接口有模拟转矩输出是-8V到+8V的,我在采用这种模拟输出到模拟量输入模块,再在PLC中进行设定控制,目前的方案还在测试中,不知你有啥好办法来读取转矩和设定,以达到停止伺服工作的目的
┕☆
.資料再好. .吔只褆點綴′
.想説嘚話全在訫裡... .資料.隨心爾變-...

网友B:
没做过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