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22):
请各位高手指教用哪些东西怎么接法能完成以下动作最好成本低一些的。谢谢!

方案一:共用三个电机运行动作及方式:启动 A给料电机可输入指定距离自动给料比如给到两厘米A电机给料完毕 B(给刀电机)和C (3000瓦刀锯电机)  电机自动同时启动,B电机需可调速运转给刀,一直到料架上的光电开关感应后C电机停止运转,B电机全速往返回位,待快回到终点时自动减速回位,待B电机回位完毕A电机再次自动可定距离给料 ,待A电机给料完毕 ,重复以上BC电机动作 ,一直到A电机到达限位开关 ,B电机完成给刀动作全速往返回位,C电机停止运转。  待B电机回位完成 ,A电机全速回位,完毕。

注意:B给刀电机 给刀时需要可调速,自动回位时要全速 快到回位点时自动减速回位
      C刀锯电机 B 电机给刀完毕时C电机自动停止  A电机给料完毕C电机自动启动
      A给料电机 需可指定距离给料 一定要待B电机回位完毕后再自动启动B电机给料,一直到限位开关处结束给料,待B电机完成回位A电机全速回位

另外还要做个控制箱,控制箱里装上总电源开关 和手动自动转换开关  B电机上下点动开关按钮  A电机左右点动开关按钮

方案二:把BC电机改用液压油缸同以上动作。

网友A:
楼主想自己做个类似电子锯的东东,不懂电气好难完成的,最好配上PLC,,触摸屏,伺服或步进一类的,那叫先进啊。

网友B:
看起来好复杂啊,等高手解答吧

网友C:
呵呵  A给料电机可输入指定距离自动给料比如给到两厘米A电机给料完毕  可以使用变频器 加编码器  三相带电磁抱闸电机
      B(给刀电机  可以使用直线导轨加气缸  速度可调 还是使用变频器)
      C电机建议处于长期运行状态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你看我说的对不?
给料进去,B电机推动刀下降   刀又由C电机带动 速度可调  切断后B自动上升回位  到位后继续给料。是吗?
刀还是一直运转吧。

网友C:
PLC是一点要的  因为你要输入不同的长度。使用编码器也要高速输入端,如果还要先进点的话加块HMI,INV走485通讯,所有数据在HMI上调。
我对非标设备很感兴趣,对机械略懂一二
请问lnv是做什么的?谢谢!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指点预祝你们下一个节日更快乐!

楼主:
太感谢长丰实业了以后可能还要有问题请教你!

网友D:
还是别用方案二了。用油缸就得有液压站,成本就更高了。不知道到你切的料是什么?如果可以,考虑气缸也还是可以的。你在网上找下“自动切管机”看看能不能帮助你什么!!!
我切的是玛瑙硬料 很大一块  自动化切管机不行   谢谢  气缸精度不够

网友E:
电气部分需要请外人做的可以联系,QQ419631306,手机13421943585,黄工,承接自动化工程项目
给个方案 报个价吧  谢谢

楼主:
我切的是玛瑙硬料 很大一块  自动化切管机不行   谢谢

楼主:
黄师傅给个方案报个价

网友C:
INV就是变频器的英文缩写

网友F:
玛瑙这东西密度应该不大,用气缸推动应该可以,就不知道这料是否规则性的,用气缸完全可以满足,精度可以控制在0.1毫米。下料电机建议常转,手动自动可调,PLC控制即可,进刀可用标准气缸带动增压气缸推动,用调速阀可控制平稳的进刀速度。到市场上购买专用的下料机比较实惠1万多就可以搞定。自己做费用较高。把工艺方案,材料材质规格告诉厂家就行了。

网友G:
可以用光栅尺加油缸送料定长。

网友H:
我建议进料、给刀用液压控制(最好具有二个以上的速度范围),切刀用电机。至于如何控制楼主自己看着办吧。

网友I:
10年前帮别人伞厂设计过锯伞杆的锯床,一次锯一把,锯断后自动送料

网友J:
我们可以提供意大利大理石的数控切割系统,数控界面和控制系统,qq7989983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