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22):
上电后触摸屏初始化界面卡住不往其他界面切换,触摸屏和PLC都是基恩士的。之前都是好好的,怎么突然出现这种情况,把触摸屏和旁边机台(几个机台都基本一样)的PLC连接是好的,通电后初始化界面可以往其他画面切换。然而把这个机台的PLC和其他机台的触摸屏连接就会出现那种情况。是不是PLC出故障了。

楼主:
哦,忘了说了。PLC可正常运行,就是完不成和触摸屏的通迅,难道是通讯接口坏了。求指教

网友A:
人機和PLC之間的通訊線是否有檢查過?使用別臺的人機來連接懷疑有問題PLC看看是否能正常顯示畫面

楼主:
通讯线没问题,把这个机台的触摸屏和别的机台PLC连接是好的,把这个机台的PLC和别的机台的触摸屏连接,触摸屏就会出现初始化界面不切换的现象。这个机台的PLC程序重新写进去也没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通讯线没问题,把这个机台的触摸屏和别的机台PLC连接是好的,把这个机台的PLC和别的机台的触摸屏连接,触摸屏就会出现初始化界面不切换的现象。这个机台的PLC程序重新写进去也没用。

那問題顯而易見,PLC端口可能存在問題

楼主:
前一段时间出现过一次,当时是换了一台PLC,新的太贵,买了一台翻新的装上去,问题解决了。可才过去一个多月呀,同样的问题又出现了。如果是接口坏了,怎么还可以通过接口往PLC内写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一段时间出现过一次,当时是换了一台PLC,新的太贵,买了一台翻新的装上去,问题解决了。可才过去一个多月呀,同样的问题又出现了。如果是接口坏了,怎么还可以通过接口往PLC内写程序。

人機與PLC通訊,和PC與PLC通訊使用的是PLC的同一端口嗎?

楼主:
PLC上面带两个通讯接口,当时记得好像是每个接口都可以和电脑与触摸屏通讯吧。记不清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PLC上面带两个通讯接口,当时记得好像是每个接口都可以和电脑与触摸屏通讯吧。记不清了

你的PLC型號規格?

网友A:
引用 楼主:
KV-24DT

PLC上的两个端口都一样的问题吗?

楼主:
上面有两个端口,是不是一样就不清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面有两个端口,是不是一样就不清楚了

所以说需要自己去测试就清楚了

楼主:
两个口和触摸屏连接都不行,估计又要换PLC了。谢谢你这么长时间给我的帮助。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个口和触摸屏连接都不行,估计又要换PLC了。谢谢你这么长时间给我的帮助。

希望你的問題以後不會再發生

网友B:
将那台机器通讯的波特率调低点看看

网友C:
换个连接线试试,一般通讯都差不多线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