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阀闭环控制

楼主(2012-06-23):
比例阀如何实现闭环控制?控制信号由西门子200系列PLC模块给定(0-10V),反馈信号由压力传感器提供,这样能否实现闭环控制?(本来做的时候是开环的,但是现场的比例阀线性不是很好,给定量与反馈的值差很多。)

网友A:
差很多有什麽關係,反正是PID自整定控制,關鍵是控制目標的參考點要選擇合理,開環控制一樣能實現很好的控制。

网友B:
可以用Schneider 的PLC模块给定4-20MA 的电流信号,控制非常的精准。

网友C:
这个还不简单,油路上加装一个电子流量计(有超声波,齿轮的,窝街)然后转换成数字信号,不就实现闭环控制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