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楼主(2012-06-23):
离心式风机在以下三种情况中,电流大小都是怎样的:

1)只堵住进风口
2)只堵住出风口
3)进出风口都堵住了

请各位大侠说一说,谢谢了!!
!!!

楼主:
肿么木有人

网友A:
没有实际测量过,应该影响不大,离心风机是靠产生离心力工作的,堵住吸口叶轮产生负压力,空气稀薄,比重小了,负载也变小。堵住出口压力增加,离心风机有极限值,引风机不同有差异,即使堵死也不会超过,叶轮同样产生负压,负载也会减小,都堵住负载也会减小。

网友B:
这个没测量过 估计你堵住进风口 应该是最大的 个人意见
!!!

楼主:
有木有人试过的?

网友C:
堵住进风口和出风口,或单独堵, 应该都是电流减少,

网友D:
同意2楼和5楼

网友E:
以前我有做过,控制进或出口的风量可以控制电流。向前辈请教他们说是功率守恒定律,做多大的活就得出多大的力,

网友F:
感觉2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G:
同意7楼的说法
安徽变频器销售 维修

网友H:
堵住进风口的电流最小

楼主:
堵进风口电流减少还可以理解,但为什么堵出风口,电流也会减少?真搞不明是什么原里理?

网友I:
额 可以试试

网友J:
关进风口,电流变小,关进出风口电流也变小,管出风口,电流和管路有关系,有的时候会产生涡流,电流波动大

网友K:
顶2楼
小磊

网友L(2013-03-20):
只堵出风口电机电流最小

网友M:
呵呵 ,现在还在迷糊
液压机、油压机、数控压装机

网友N:
我实验过,电流是变小的,可能因风量的减小,导致电机的负载变小,从而电流减小。

网友O:
没试验过,但同意18楼的说法,堵出风口电流最小,因为叶轮在有压力的空间旋转形不成离心工作的条件,近似与空载。而堵进风口而开出风口,因为离心作用形成的负压最大,吸力最大,所以电流最大。愚见,望坛友指教!

网友P:
试验过。进口和出口堵上电流减少,进出口都堵上电流比单独堵还小。

网友Q(2013-05-29):
跟水泵的原理一样

网友R:
同意11楼的说法
问一个关于风机的问题,大家都来说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