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自动盘线的机器!请大家指点!

楼主(2012-06-23):
本人在电缆厂工作,由于客户要求!做出来的线要平面一层一层排列!就是在平面上一圈一圈的绕,到设定外径时由外向内排!到设定内径时再由内向外!线是软线最大外径20mm最小线径9mm,要求线盘最小内径30cm最大外径100cm外径可调。现在我想的是用伺服做排线部分!变频做排线时的机器旋转线径可以在触摸屏上设定!线盘外径可以由限位开关手动调节!关键问题是如何在伺服排线的同时控制变频旋转台的速度!请高手门指点!谢谢了!

网友A:
楼上兄弟在哪里这方案我们公司可以帮您搞定

楼主:
麻烦大家给点建议和思路!我想自己来完成这程序!首先线速度是固定的,在盘线的过程中怎样做才能让它在盘大圆形的时候速度降下来,在盘小圆形的时候速度快上去呢!是不是需要移位,和通讯呢?plc选的台达es2系列自带485通讯口,伺服器选的台达b2的,变频器触摸屏待定,

楼主:
高手在哪里啊?出来指导下!

网友B:
楼主,这有点难吧,由外向内?用机械手模式

网友C:
这个做个反馈就可以了。这个工程序我公司可以帮你完成。

网友D:
你可以加个张力控制器 根据张力的大小控制变频器的速度 我看到好些绕线设备都是这样做的

楼主:
这个不是绕线而是盘线。要计算卷径然后控制排线速度!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绕线而是盘线。要计算卷径然后控制排线速度!
你知道这个怎么算吗?

网友F:
我一个想法仅供参考:加一套小步进排线和编码器记录长度以及控制速度 ,线径粗细长度层数都由编码器记录 想怎么控制就怎么编 只需要2个原点限位。步进排线部分加一个限位做回原点。

楼主:
楼上说的和我想的一样!只不过我用做排线的是伺服!最关键的一点还是旋转盘的速度计算,从内到外,速度一圈比一圈低,从外到内速度一圈比一圈高!我想的是在旋转盘上加一个接近开关来记录每一圈的原点来改变旋转盘的速度不知这样可行与否,如果这样的话用移位指令还是变址寄存器,那个更方便呢?

网友F:
速度可以这样 编码器记录是从0--最大一个值 可以用二进制除或者减 得出结果在加上你需要速度

楼主:
整体的思路出来了!正在初步编程中!下一步准备购买配件了!有台达的销售商可以加q报价。164245478

网友G:
远的半径变化是好控制的呀,线速度能保持一致啊。用个仿形控制变频器
互相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