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谈一下关于伺服电机有嗓音和振动的处理办法及形成原因

楼主(2012-06-23):
我经常遇到伺服电机有振动和嗓音,当然最后处理的办法都不一样。我想让大家都浅谈一下关于这方面的经验和这些问题形成的原因,没有什么互相学习一下吗。

网友A:
伺服电机震动和噪音大部分是参数设置的问题,增益,电子齿轮比等!另外机械部分安装不同心,安装不牢固,也会引起电机震动!

网友B:
电机振动 你看看你设置的增益参数

网友C:
最主要还是要看增益设置的
专业工控产品维修 :变频器/PLC/伺服/触摸屏。网站http://www.huanchengkeji.com
维修品牌:三菱、西门子、松下、普罗菲斯、欧姆龙、力士乐、汇川、英威腾、易能、 康沃、信捷、威纶、步科、昆仑通态。

楼主:
谢谢大家这么热情的回答,很有帮助。我说的情况是正在运行的电机突然有了这种情况又如何处理呢,是不是调整增益也可以有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