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左右交互转动

楼主(2012-06-23):
不用编码器,只用plc、中继,如何实现:电机第一周期向左旋转 如5秒,然后回转5秒,待第二周期时,先向右旋转 如5秒,然后回转5秒,周而复始。电机、变频器,抱闸这些不用考虑,只谈程序,请大家帮忙思考,顺祝坛子里所有朋友端午快乐!

网友A:
电机受得了么?

楼主:
受得了,频率较低就停住了,负载很轻。

楼主:
看来还是挺麻烦哈。。。

网友B:
会一点PLC的都写的出来。用步进最快。

网友C:
路过……
安徽变频器销售 维修

网友D:
额~~
没看题 用步进顺控比较容易吧

网友E:
程序是很简单只要你硬件达得到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可是我怎么觉得没收获呢?

网友F:
应该可以吧,我的电机基本是每5秒停一下,不过不反转,但是我的电机负载很大的,频率也很高。

楼主:
请大家不要考虑硬件,只谈程序,不用编码器。

网友G:
很简单的吧,感觉这是最基础的了
相信自动化,与科技结缘

网友H:
进来偷偷师。。。。。

网友I:
你只要使用时间T来控制就行,不过你是否每一次运行都是一样的,先正转,反转,再反转,正转???

网友J:
没看题 用步进顺控比较容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只要使用时间T来控制就行,不过你是否每一次运行都是一样的,先正转,反转,再反转,正转???

第一次正转,然后回转,第二次反转,然后回转。这是整个机械里的一个动作。

网友K:
用PLC  也太浪费了吧 两个接触器  两个时间继就可以了 如果用双向延时的  一个时继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用PLC  也太浪费了吧 两个接触器  两个时间继就可以了 如果用双向延时的  一个时继就够了

大哥,都说了是其中的一个动作了,哎!

楼主:
:
用PLC  也太浪费了吧 两个接触器  。。。。。。。。。。。。

...................................................... ........................................................ ........................................................................
那么大哥,请用你说的元件,把图画出来看看,第一次正转然后回转,第二次反转然后回转,第三次再正转然后回转.......
可别说用两个启动按钮分别控制哦。

网友L:
程序简单。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M:
最近我也正准备做一个往复的控制
方案初步为电机正反控制用变频器,电机是普通的三相异步电机,不同的是我用单片机,没有用plc,不过我想是一样的算法。
变频器上有fwd,rev;通过控制这2个脚就可以切换运动方向。plc可以延时到规定时间,再做相应的切换动作。

网友N:
楼主没讲明白。电机正传5秒然后反转5秒在反转5秒(两个一加10秒)在正传5秒,循环正传5秒(与上个一加10)。也就是说正10秒反10秒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最近我也正准备做一个往复的控制
方案初步为电机正反控制用变频器,电机是普通的三相异步电机,不同的是我用单片机,没有用plc,不过我想是一样的算法。
变频器上有fwd,rev;通过控制这2个脚就可以切换运动方向。plc可以延时到规定时间,再做相应的切换动作。

是的,电机是用变频器控制,用中间继电器控制变频器的正反转,原来的设备是用编码器控制左右交互运动的,我就在想,不用编码器,仅仅在程序上想想办法,能不能实现左右交互运动,开始向着挺简单,一弄程序就觉得好像实现不了,我接触PLC时间不长,没学过,自己瞎琢磨的,所以,来这里请教一下。但除了你,大部分都是:很简单,不复杂之类的,没一个说点有用的。
楼下的我顺便回答一下,所谓5秒10秒都不重要,随便设置,重要的是第一次正转然后回转;第二次反转然后回转,周而复始。

网友O:
很好做呀
用时间控制就行了

网友P:
应该很容易的啊

网友Q:
把平时在学校学的电机正反转拖动试验题,稍作修改一下就好了。或这把启动、停止按钮改为时间继电器。

网友R:
程序应该不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