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求教;步进程序控制里,停止程序能用BRST吗?

楼主(2012-06-23):
我自己写的一个步进程序里,有一停止按钮,要求按下停止按钮,不管程序运行到哪里,都必须停下。请问大家,停止这不程序里能用BRST S20 S21 吗?如果不能,又该怎样写呢?程序里从S20 -S26是步进程序。诚心求教

网友A:
ZSRT S20 S26

网友B:
是ZRST S20 S26 吧
相信自动化,与科技结缘

网友C:
你所说的停止,是什么意思。如果完全停止可以用楼上所说的,ZRST。有BRST应该是清掉一位,我想看你程序怎么写,就算清掉一位程序未必停下来。你的意思估计是,可以用一个往下走限制的标志位。

网友D:
这个你可以让他转移到下步,或者是按钮等于急停的作用不就得了

网友E:
要停止,需要控制输出;能够达到目的的编程,就是可以的。
看程序情况,复位状态器有可能达到目的。

网友F:
用M8040和M8034啊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