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J3-A 伺服放大器的问题

楼主(2012-06-23):
三菱MR-J3-A 伺服放大器的参数 如何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A:
先将PA19改为ABCD,断电再上电,然后将隐藏参数PH17改为5012,断电再上电即可!
仅供参考!
请问 ph参数会在pa19变成abcd后出现吗?为什么手册上没看到?
还有哦,在伺服放大器面板上有类似恢复出厂值的按钮没
下载积分:+3(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B:
我微笑不语飘过
兄弟,笑而不语 是否能给一个答案, 我实在是不知如何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