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23):
谢谢师傅,非常谢谢,学习了,按下原点回归按钮,用ZRN指令伺服电机以一定的速度运行,当碰到近点开关时,速度降慢下来,直到捕捉到编码器的Z信号,并清零,伺服电机立即停止,这一点就可以认为是机械原点。如果要捕捉编码器的Z信号。Z信号是不是要接到PLC的输入,程序又要怎么做,我对伺服不熟悉,有从事过这控制的师父,小弟我希望能得到指点,谢谢各位帮助我的人,感恩你们,祝你们永远幸福。事业有成,国家兴衰,靠我们,一起努力,有时候你们的帮助,对一个手无寸铁的人来说无疑是很大的支持与帮助,有一种久旱逢甘霖的,黑暗重见光明的感觉,社会上热心帮助人的人还是很多,。让我们一起祝福他们,你们的指点,给一个初学者来说无非是最大的帮助,对一些人不给予帮助咱们也可以理解他们,只能说他们思想太保守,怕我们这些新手学会了抢了他们的饭碗,我们也要学习啊,不学习哪里会进步,你们也许在刚学技术的时候,你的师父可能不肯教你,又受了很多气,你当时可能心想当我学会了也不教别人,所以当别人有需要帮助的时候,你们就以你师父的做事方式来对待我们,我们没权利要求你们,但还是感谢你们。在一个论坛里大家有问题互相探讨和研究,不是很好嘛,有经验的说出你的思路与见解,新手上路的就来围观学习。共同学习。共创未来、。为了未来,大家必须努力。祝大家事业有成,合家幸福。 本主题无针对任何人,只是发表个人观点。

楼主:
感恩生命中帮助过我的人,最真诚的祝福给你们

楼主:
没人来回答啊

网友A:
不知道你是使用什么品牌的PLC,你可有一个光电用来减速,驱动器上的Z相信号也是一定要接PLC输入的。
  • 下载积分:+1(秋秋) 有啊。近点开关。Z相捕捉 ..

网友B:
    设置伺服放大器的一个输出点为Z相输出,,,再接到PLC定义的点上.....
  • 下载积分:+1(秋秋) 谢谢。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是使用什么品牌的PLC,你可有一个光电用来减速,驱动器上的Z相信号也是一定要接PLC输入的。

    有啊。Z信号有输出时要采用中断方式还是上升沿好。你有这方面的资料没,我真的很需要,期待福音。伺服驱动器Z信号要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是使用什么品牌的PLC,你可有一个光电用来减速,驱动器上的Z相信号也是一定要接PLC输入的。

    是三菱的,你有这方面的程序没。可以发给我学习吗,我很需要者方面的资料

网友C:
    机械原点跟伺服的Z信号不是一回事。你是不是搞混了?伺服的Z信号时伺服电机的一周零位。但是装在设备上不可能与设备的机械原点正好重合。一般的作法都是装2个接近开关一个是近原点检测一个是原点检测。如果想节省个原点检测接近开关,可以利用伺服的Z信号。但是这个要精确调整近原点接近开关的位置和电机主轴的安装角度。避免出现近原点接近开关和Z点角度太近,造成降速时间太短。一般尽量不要这样做,你想想Z信号的时序是电机转一周一次,在伺服电机高速旋转时检测到近原点信号后就开始降速,电机很难停止在不到一周的角度。也就说在最高速到停止也就0.0几秒,这个可不容易实现
    jxh668

网友D:
    大厂的PLC有各自的伺回原点功能,多看一下说明书吧
  • 下载积分:+1(秋秋) 热心助人
  • 来看看 ,有用的就下了。深圳的可找我呵

网友E:
    1、最好用光电开关做近原点,原点信号,常用的都是OMRON EE-SX671、672等。
    2、也可以只用一个做近原点检测,电机回原点时,到达近原点开关时停止,并反向旋转,离开近原点开关时就是原点位置。回 原点时速度不要太快。
    3、用PLC脉冲输出控制伺服、步进时,原点输入信号要接入PLC指定的输入点上,
  • 下载积分:+1(秋秋) 师傅有程序没

网友F:
    用一个接近开关就行了,先回原点再反向爬行,当接近开关由ON到OFF是停下
  • 下载积分:+1(秋秋) 师傅,有程序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1、最好用光电开关做近原点,原点信号,常用的都是OMRON EE-SX671、672等。
    2、也可以只用一个做近原点检测,电机回原点时,到达近原点开关时停止,并反向旋转,离开近原点开关时就是原点位置。回 原点时速度不要太快。
    3、用PLC脉冲输出控制伺服、步进时,原点输入信号要接入PLC指定的输入点上,

    谢谢师傅

网友G:
如上,11楼说的方法可行,但有可能会存在精度不够的问题,因为光电开关都存在一个触发点的分散性问题,也就是说光电开关的触发点在客观位置上有可能前后不一样存在微笑的偏差,当然在大多数场合是都能够满足,但当需要回原点精度较高时,可能就需要使用近点和原点同时使用,不过这时如楼上8楼所说的,调整是关键,如何摆放近点的位置,使其的ON>OFF的位置刚好在两个零点信号的中点附近保证近点从ON到OFF之后能在适当的位置接收到一个Z信号,当接收到Z信号之后,电机马上停止,并且输出清零信号,以清除驱动器上的剩余脉冲(如果需要),
   8楼所说的接触到近点信号的ON>OFF之后怕伺服电机减速不到爬行速度,使回原点有偏差,其实这是多余的考虑,这可以通过加长挡片的长度来补足,其实这和普通的回原点ZRN也是一样的,当只一个原点近点和原点相同时,信号从ON>OFF也是需要电机马上停止,但是挡片长度适当加长,信号从OFF>ON>OFF的时间就加长了,从而获得足够的时间减速。。
   驱动器上除了常规的设置之外,有关于Z信号的参数设置好像是没有。。。以上请参考!~
  • 下载积分:+1(410627175) 好贴!
  • 下载积分:+1(秋秋) 学习了,谢谢师傅

楼主:
    1 不知道伺服的上位机是FX还是定位模块 ?但不管哪种,只要发脉冲 伺服的位置应该严格按照脉冲数行走对应的距离或角度,
    我们用的滚珠丝杠精度较高,我们曾用千分表打过,用绝对位置定位或相对定位指令或PLSR发脉冲进行滑台往复运动,脉冲数对应的滑台移动距离误差在1-2ü。但如果如果滚珠丝杠或传动副的精度不高,往复运动时,同样的脉冲数,移动的距离可能有偏差。这个偏差是传动副间隙(也称背隙)造成的。只要在相应运方向的脉冲数进行背隙补偿即可消除这一现象。
    2 说了这么多,好像与回原点无关,你可以对照一下。ZRN不是以发脉冲数进行位置控制的,ZRN开始后,以回原点速度趋进原点位置,当遇到近点狗开关上升沿时,减速到蠕动速度,遇Z脉冲结束ZRN。这看起来应该是完美无缺。
      问题是近点狗开关的上升沿,可能出现在PLC扫描周期的10%或20%......90%任意时刻。出现在99%最好,PLC对近点狗开关的上升沿的响应最快。出现在10%或更早时,PLC对近点狗开关的上升沿的响应最慢,这种响应上的差异,造成滑台减速的起始点的差异,势必影响Z脉冲发出地时间。也将影响滑台回原点的重复定位精度。这在定位精度要求不高时,还影响不大。但在1ü级精度要求时问题就很严重。尽管在正常工作时一般不需要使用ZRN指令,但精确的位置控制,回原点的重复定位精度是一切精确定位的基础!!!
    现在我也正在摸索,用中断的方式处理近点狗开关的上升沿后调用ZRN子程序,以加快对近点狗开关的上升沿响应时间,看看ZRN重复定位精度能否达到1ü级。
    另外,我也正在用10/20GM试验,看看ZRN重复定位精度能否达到1ü级。
    那位朋友有实际经验不妨交流一下。谢谢!

网友C:
    开路发脉冲定位可靠性要差点。以前我做过一个伺服定位的程序,就是用开路发脉冲到伺服驱动器旋转10周停止,连续运转几天定位角度一直没有变感觉没问题,可是后来客户又添了几台设备后问题就出现了,定位角度运行时偶尔会跑偏长时间运行累积误差角度会很大。也就是伺服电机有时没按照PLC发送的脉冲去执行,后来咨询伺服系统的技术,答复问题可能在伺服电机编码器反馈信号受到干扰造成的但是这个干扰是随机性短时间的。长期开路的脉冲信号就会把干扰的错误累积。

网友H:
    这种方式如果要求高的会死的很难看!机械零点跟编码器Z点不一定是一个点,而事实上就不是同一个点。

网友I:
    用一个接近开关就行了,先回原点再反向爬行,当接近开关由ON到OFF是停下?这不是抓弄人嘛?回原点和爬行都是同一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