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

楼主(2012-06-23):
请教各位:这段程序前两行用三菱GPPW的软件怎么写不进

网友A:
可以啊,你是不是TO写成T0了?

网友B:
也许是你在新建工程时plc的型号没选对,选其它型号试试.

楼主:
谢谢以楼的正解。确实如你说得那样。谢谢了!

网友C:
可以写进的,你的型号是否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