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如何生成表格

楼主(2012-06-23):
大家好,现在有个关于测试的项目,须要生成表格并打印,请问那个品牌的触摸屏有此项功能呢?

网友A:
这个不好搞,但是海泰克的可以再画面上设置表格,三菱的好像也有,其他的没试过
打印表格,这个好像有难度,需要设置

网友B:
是只有触摸屏吗? 好象接触过的还没有真正能生成表格的功能.
有一个可以尝试一下, 通过"配方"来做, 因为每个触摸屏都可以将配方导入导出. 在触摸屏中列表配方. 这样反而可能容易点.
不为名 为利 不怕苦 怕死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