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装的变频器,需要自己设计点什么?

楼主(2012-06-23):
一个5.5kw的电机,运行频率7.10hz 电机级数4 想买一个新的变频器 需要自己给它设置哪些参数?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一般情况下 设置一下常用的参数就可以了吧 电压 电流 功率

楼主:
哪些参数保留出场参数,哪些需要自己重新设定?

网友B:
一般是 控制方式 频率来源 加减速时间 就可以了

楼主:
频率来源 是什么呀 怎么设置

网友C:
看一下说明书就知道了

网友D:
就是模拟量给定还是键盘给定…………
安徽变频器销售 维修

网友E:
按铭牌上的电压。电流。转速。频率等设置,还有加减速时间,內外部控制设置。

网友F:
象你这种情况只要设定控制方式和频率给定还有加减速保护电流频率上限就可以了其实按出厂设置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