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抽真空后會燒固態繼電器

楼主(2012-06-23):
硅膠壓模機,在抽真空情況下,容易燒固態。不是每次抽真都會,目前判斷是由抽真空影響的,但是如何處理。
請問各位大俠幫忙。
謝謝

网友A:
????
不是在真空下容易烧的吧?
是在电箱烧的吧,是不是电流选小了?

网友B:
你的固态继电器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C:
选型太小散热不良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D:
固态继电器是控制加热板的吗?电热板的加热电源线的接线端子是否是封闭在真空室内?胶料中是否含有溴之类元素?在真空平板硫化机中确实经常发生跳闸。

网友E:
烧成啥样,有无爆炸,有无帽檐,等等,问题表述不清,再热心的人也无能为力.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F:
固态继电器没加散热器?电压电流规格不合适?

网友G:
你说的头一回见哦 不会你的继电器在真空室内吧

网友H(2012-11-22):
你的加热棒是不是接在真空室内? 如果是的话就会烧SSR,因为真空太高的话 加热棒接线部分会产生真空放电效应。我以前做过真空烤箱就出现过这个问题,加热棒换了一大堆 SSR烧了一堆。后来检查为加热棒接线部分在真空室内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