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前辈能详细的解释一下这几程序,本人刚接触这方面的东西,不胜感激。

楼主(2012-06-24):
有哪位前辈能详细的解释一下这几程序,本人刚接触这方面的东西,不胜感激

网友A:
将M0-M31转换成二进制存到D10(D11)里面。当D10=0的时候M32接通。

网友B:
1楼正解

网友C:
楼上的两位错了吧 当D10>0时M32才会接通

网友D:
当D10=0时M33才会接通

网友E:
4楼正确,当D0小于0时,M32接通,等于0时,M33接通,大于0时,M34接通。

网友F:
我也学习了,满怀感激,楼主提的好问题

网友F:
对于这种关于地址指令简直就是白痴,传送指令也是i,不知道从何下手

网友G:
当D10>0时M32才会接通

网友C:
呵呵 看来还有蛮多人不会用这条指令的哦

网友H:
最实际拿个plc试试,但我还没学到哪么深的层次

网友I:
4楼正解!

网友J:
注意第一条程序是把BCD码转换成BIN码存到D10里面,所以K8M0输入的要求要符合BCD码的排列要求就是每四位不能出现大于9的数值K1MO不能出现大于9的依此类推,要不然不会转换,后面就是比较了,前面大于后面M32就接通 等于的时候M33 小于的时候就是M34了,任何时候M32 M33 M34只有一个动作!

网友K:
呵呵 区间比较啊

网友L:
具体怎么用,看你的控制要求,这条指令在手册上写的很清楚,,建议先看手册,在编程序

网友M:
嗯 14楼比较全面的解释了这个问题,首先大家要知道操作数的取值范围,否则就溢出了,然后记住是谁比较谁,那样就不会错了

网友B:
我是菜鸟 不要笑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