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变频器怎么实现张力控制??

楼主(2012-06-24):
请问大家变频器的张力控制 要设置哪些参数?比如台达VFD-B或者安川G7等,或者又没有相关之类的电子书籍,或者相关视频的网站 谢谢

网友A:
那需要张力控制器和变频器配合使用 要设置模拟量

网友B:
还是用伺服电机的转矩控制可靠些。

楼主:
关键是设置那些模拟量哇 不知道啦

网友C:
变频器控制不灵敏把

网友A:
张力控制器是必须的 然后是PLC AD和DA模组 变频器

网友D:
G7本身就有张力控制功能块,看说明书一目了然,而且效果非常不错。台达的VFD-B做张力控制纯自已找虐!吹的再好不如实际应用。
台达B不行 VE系列的有转矩加PG控制 安川G7没有搞懂,高手赐教哇

网友E:
是辊驱动膜吗
需要设置张力辊(张力控制装置)
最好在增加浮动辊

网友D(2013-02-07):
安川G7的参数主要:A1-02(3),D5-01(1),H3-05(13)就可以了。其他的都是细调。

网友F:
用德国伦次变频器吧,加张力传感器就OK,PLC只用做基本I/O控制就可以了,不用写张力控制程式,这个方案相对简单点。

网友G:
没有具体的工艺要求指标,控制方案就无从谈起。条条大路通罗马,要根据生产的工艺要求确定简单可靠的方案。

网友H:
用安川G7......

网友I:
用ABB直流模块+西门子S7——315CPU-2DP加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