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比例马达吗?

楼主(2012-06-24):
我们厂里的集中熔化炉上有个比例马达,是控制火的大小的, 型号是M7284C1000 ,现在在坏了,后来买了一个跟它不一样的 没有说明书,就不知道怎么接线,它里面有8条线,分别是黑绿,黑红,黑黄为一组,还有红 黄 禄为一组, 还有 白 黑接变压器,电压120 就是不知道这些线是什么意思 怎么接线?谢谢

网友A:
那你现在买的什么型号? M7284C1000 这个应该是美国的 我不记得线是怎么接 但是我知道 有电压220 110
还有就只有4-20mA信号号线!!

网友A:
你在什么地方??如果在深圳附近 的可以给你搞搞~!~

楼主:
没有啊 我在温州啊 !好无助啊!

网友B:
把线路板的图片发上来吧。不能用线的颜色来判断怎么接线。

楼主:
这个是外观图片

网友A:
要看里面啊

网友A:
你们多少钱买的啊 兄弟 我们是专业做熔炉的 有业务联系哈 我看你们厂也不是很小的啊
有两条电源 有两条是信号控制线 其他的好象没什么用的!

网友A:
还有看你这个外观电源想是110V

楼主:
是啊 我这里用的是120V的 请问能不能在说详细一点?/谢谢

网友C:
霍尼韦尔的,可以打他们的技术支持电话。

网友D:
原则上你只接输入电源和输入信号就可以了,上面应该有写.实在没写就按10楼的来吧.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B:
这是我用过的比例电动阀线路板。

楼主:
他们的电话你们有吗?

网友E:
有两根进去给变压器的是电源,另外两根是4-20MA接线!

网友F:
是霍尔韦尔的比例马达.变压器输入电压是110V变24V的(T1T2是AC24VAC电源)+-接温控4-20MA

网友G:
我知道。我专业做热处理炉与燃烧机这一块的。1‘变压器那边的线接电源 。2’端子那与+—与控制箱那边温控器信号4-20MA连接,注意+ —。3‘比类马达里两边有两个插头,两边的是一样的接左边就好,在零位的是常闭那两根线,应该是花蓝色的不接,是送到控制箱里燃烧控制器的

楼主:
盈润电气 我可以联想你吗?

网友H:
你这个容易的,变压器的电源是外部给的,有110的有220的当然还有直流的不同电压等级的,经过变压后负责给比例马达的控制器提供电源。一般霍尼韦尔比例马达是用电流控制控制给风量的大小,来实现对温度的控制。这个在我们公司里至少有个几十台。

楼主:
问题是我这里只有8条线 具体怎么接 说详细一点啊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