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24):
此通讯雷同于三网合一有线传输。也就是说通讯的发送与接收是通过电源线进行通讯。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楼主:
怎么就没人指点!!自己帮自己顶!!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A:
三网合一已经实现了,但是不可能通过电源线传输。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B:
用电源线的宽带调制解调器我是用过
  • 下载积分:+1(wenrong) 热心助人可否提供一些宽 ..

网友C:
    电力猫啊,不过只能在同一台变压器下运行

网友D:
    这种技术早就有了,叫电力载波技术,
    只是推广比较麻烦,关键是这种技术一推广,电信局的人都失业了,另外电力局让不让把电信信号,网络信号,电视信号等这些信号加载上去
    常见的电力上网猫是一种,不过局限于单个电表以下,另外一种叫home plug技术,网上有些资料,你可以找找看!!

    模块的话应该有,上次我 找HOME plug的找到过一些,不多
  • 下载积分:+1(wenrong) 热心助人此应用好象还没 ..
  • 本人长期兼职承接电气自动化项目:
    1.熟悉各种品牌PLC程序设计,上位机组态编程,人机界面HMI编程,工业通讯网络,设备设施物联上云(IOT),数据采集,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可承接各种PLC、触摸屏、上位机代写服务,系统集成、节能改造等项目,CAD出图。
    3.服务周到、价格实惠,期待与你的合作,联系电话/微信:15875502770

网友B:
    我也偶尔从别人那拿来试用过,觉得带宽不够,而且干扰很严重,只几天就还给他了。那东西是美国过了的电子垃圾,我估计淘宝上都应该会有的买的。
  • 下载积分:+1(wenrong) 还请指定一下其具体型号?

楼主:
    谢谢楼上的提示!!找到了!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楼主:
    好不容易找了一厂家,经过这么一了解,信心没了!!!!那个电力猫是在一个回路里面可以,如果超越了这个回路就有可能连接不了。
    假如:这个公司里有两台变压器A和B,你将一 个电力猫装在A变压器的设备下。另外一个电力猫装在B变压器下设备的,那么这两个电力猫将有可能无法实现通讯。只有将两个电力猫装在A变压器或者是装在B变压器下就可以通讯。
    再说这也不是我需要的结果!!我需要的结果是将其中一个电力猫配置在电脑上,这个电力猫通过电源线与远程设备上的电力猫取得连接后进行程序的修改。
    当然这个功能用普通的猫就可以实现,但是要在各个公司里面的设备上拉电话线不太方便。所以在想如果就用电源线来代替猫的电话线来实现远程通讯。
    还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还有什么其他方法!!谢谢!!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D:
    你的要求是实现远程修改监控PLC程序,
    首先要满足2个条件,
    1,PLC通过以太网下载程序
    2,申请动态域名,使用VPN功能实现远监控
    这种成本比较高,一个动态域名500块一年,2个带VPN,上网功能的路由器(一般都是3G无线路由器,插电话卡的那种),做这种路由器的厦门比较多,厦门才茂,厦门蓝斯,深圳也有很多(不是TP-LINK,D-LINK家用的那种路由器),我做项目都这样使用种方法,
    VPN 功能全名叫虚拟隧道通信网络,一般的服务器功能也会讲这个功能,就是把远程的设备通过动态域名+VPN,虚拟成本地局域网内的一台电脑,访问远程以太网设备就成了访问局域网内的电脑,自己找些资料看看吧!!
  • 下载积分:+1(wenrong) 感谢分享,请再接再励
  • 本人长期兼职承接电气自动化项目:
    1.熟悉各种品牌PLC程序设计,上位机组态编程,人机界面HMI编程,工业通讯网络,设备设施物联上云(IOT),数据采集,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可承接各种PLC、触摸屏、上位机代写服务,系统集成、节能改造等项目,CAD出图。
    3.服务周到、价格实惠,期待与你的合作,联系电话/微信:15875502770

网友E(2012-08-03):
    过了变压器的肯定是不行的啊,都不是在一个物理介质下的了
    9楼的方案最实在,如果是只要监控一个点,用带VPN的路由器就可以实现了,前提是PLC必须具备以太网功能,而且必须要用公网IP,ADSL先不说,联通3G是不能用了,只能用电信3G
    但是,如果我有多个不同地域的PLC要监控,每个点都要单独申请宽带和单独的动态域名,每年都要交1、2千块,吃不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