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小弟菜鸟,请教各位大侠们,大哥们,一个小问题。

楼主(2012-06-24):
小弟刚学习三菱PLC的。用指令输入的时候,
LD X1
OR X2
到这里显示编辑的位置不适合。。难到指令有错?在线等。。急

网友A:
将光标移到下一行就行了

网友B:
你要分清楚触点的并联和串联,或者是与 或。指令用法错误。

网友C:
or 是指令并联 这时 你要把光标移到x001的下面一行

网友D:
那个地方是些LD?OR是些下面一行。楼主还真新手,路还很长呀。

网友E:
其实我也不喜欢用指令写程序 直接用上面的快捷键吧
每天一点点

网友F:
OR 是并联,你将光标移到X1的下面。你串联要用AND(常开),ANI(常闭)

网友G:
这个问题~!有时间可以去搜一下每个符号代表的意思~!

网友H:
语法错误,OR是或指令,你在这个地方输入应该是AND或ANI 指令

楼主:
为什么我在学校的时候直接按照指令表就可以敲出指令呢??LD X4 OR X5......都不显示错误的。

网友I:
要写AND X4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J:
多摸索吧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
小弟菜鸟,请教各位大侠们,大哥们,一个小问题。
http://ymmfa.com

网友K:
把光标以下一行就好了

楼主:
我找到了。原来切换为指令表显示就好了。

网友L:
到下一行就好了

网友M:
你输入的是并联指令,而你放置的位置是串联电路。肯定不行了。

网友N:
确定是OR的话移到下一行就OK了,现在那一行是串联的

网友O:
直接在指令表里输入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P:
努力吧,多看书
我的微信:Yang17391879486 真心交朋 认真做事情,言必行,行必果,可承接PLC编程调试、C#上位软件开发、自动化设备研发!

网友Q:
呵呵 还要学这个吗? 我搞不清楚这些基本指令的 反正用软件编程

网友R:
这种错误不应该犯的,串联和并联都还没弄明白,要下的功夫还真不少,祝你早日成功。
为兴趣而学习

网友S:
果然是菜鸟,你想写进去的一个正确的是AND X4后面是再简单的结束程序步,慢慢来,路还长着呢。

网友T:
光标位置错误而已

网友U:
3楼正解,别的就不说了!哥们慢慢学,不急!!

网友V:
还是直接参照指令表输入吧。

网友W:
将光标移到X001下面,然后继续你的操作。
寂寞相思树

网友K:
把光标移下一行就对喽

网友X:
or指令位置不对
小弟菜鸟,请教各位大侠们,大哥们,一个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