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GX-Developer 80.版本的编程软件写一个顺空程序,但是无法写入STL指令

楼主(2012-06-24):
如图
求解

网友A:
从0开始吗,

网友B:
换8.86吧,

网友C:
GX里面STL好像不是这么输入的吧,我记得先要set 一个S,然后在stl
stl应该是在最右边。最好用sfc来编STL,梯形图不好

网友D:
前面框图是空白的

网友D:
你不用选工具栏的符号,即直接输入:stl s20 然后回车

楼主:
我用的版本是8.86的
怎么用sfc来编STL

网友E:
写个 LD8000 0步就SET S20 ?人才 从S0开始

网友F:
GX-Developer 80软件中
STL不能直接写入,用状态图转换过来的。先写状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