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关于文本显示器

楼主(2012-06-24):
各位工控师傅,与欧姆龙CP1E PLC连接使用的文本显示器,除了欧姆龙自产的文本,还有哪些品牌与型号质量较好?或者说性价比较高?

网友A:
好像文本一般都能跟这些主流PLC连接吧

网友B:
都行的!这都不行,就不要生产文本了!

网友C:
文本显示器的生产厂为扩大市场,不会只支持特定的品牌P L C , 对市场上有的一般都支持。

网友D:
不如直接弄个触摸屏

网友E:
文本,主流的基本上可以配套使用

网友F:
文本显示器都会支持主流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