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25):
各位高手
    用USB转RS232后如何连接PLC。。。怎么设置。。。我是初学PLC的请各位大哥讲得详细一点。。。

网友A:
1、确认USB转232的驱动有没有装好,
2、连接PLC时,通讯设置里,COM端口号与电脑里USB转232的COM端口是否一致。
3、确认通讯设置是否完全一致,波特率,奇偶校验,停止位等。

楼主:
已经装了驱动了。。。麻烦大哥再说说怎样设置COM口????
就做更好的!

网友B:
1、通讯PLC时,通讯端口设置的COM端口与电脑里的232COM端口是否一致。
2、需要设置波特率,奇偶校验,停止位等。
3、如果是欧姆龙的PLC要选择自动在线中的直接在线,PLC会自动搜索驱动端子。

网友A:
1、USB转232连接线,插到电脑不同的USB端口上,电脑里识别的COM端口号是不一样的,
2、PLC通讯设置里,默认的COM端口一般是COM1、
3、查看一下,电脑里的USB转232线的端口号是多少,然后更改PLC通讯设置里的COM端口号,与电脑保持一致。
4、如果PLC通讯设置里没有与电脑匹配的COM端口,哪就要改电脑的COM端口使其与PLC端口一致。
电脑COM端口更改如图
a、在设备管理器找到USB转232的端口、图1
b、查看属性,端口设置--高级  图2
c、在高级选项中,更改USB转232的COM端口号 图3

网友C:
有安裝驅動程式的話,USB插上以後去裝置管理員看你讀到的是COM 多少,知道以後在PLC軟體裡面設定即可.

网友D:
四楼  说的太好了 说的很详细  谢谢你去在家的帮助  当时我也不知到怎么连的  如果我要是能早点看的你的贴子多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