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快速正反转换向

楼主(2012-06-25):
. 一生产电机的厂家要要做电机(单相)正反转的老化实验,要求 实现电机正反转,正传和反转互换在0.2s 之内.(不要用接触器之内的方案,0.2s内会短路,线圈的触点频率也不达要求.),经济适用.有没有有经验的朋友,贴上电路图 说明控制原理 谢谢.

网友A:
固态接触器

网友B:
伺服电机控制器,可能能行

网友C:
那么快相当于短路了吧.反向制动也没这么快的啊.交流电的周期才0.02秒.你的就0.2秒.电机还没转起来就反向了,你就一直站中间翁翁叫吧.建议你整个0.2秒的交流电 上去测试耐压就可以了,正反转0.2秒内,还要经济,不说啥了
哦 忘记说了 是直流电机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