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QOOU与GT1275通讯要设置什么吗?

楼主(2012-06-25):
我原本可以通讯的 但是今天早上不知怎么的通讯不上了 请问各位高手具体要设置什么吗 我可以再对比一下

网友A:
需要设置通讯参数协议等。

网友B:
看你用的什么通讯方式?
如果CPU口直接,基本不用设置。在编屏的程序的时候选232口就行。
如果是和基板或者模块连接,要做相关设置。
以前可以连接,现在不能连接的,很可能是线哪里松了。

楼主:
嗯 我换根线试试 谢谢版长 站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