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系列的程序在FX1S里面那可以用吗?

楼主(2012-06-25):
三菱FX1N40MT的程序读出来,再输到三菱FX1S30MT里面可以用吗?哪里需要改动吗?谢谢各位大侠啦!
虚心使人进步,学无止境啊!

楼主:
因为原来用的FX1N40MT的输入输出触点都没有用完,所以现在买的FX1S30MT的不知道程序是不是可以用?
虚心使人进步,学无止境啊!

网友A:
要是点数够的话,更改PLC类型就行了的,

网友B:
1S不能扩展,最大只到30点, 1N可以扩展,主模块最大60点的,最大可以扩展到128点。只要点数够了,程序应该通用的。
zsh340

网友C:
这要看程序中用的点数是否超过了FX1S的点数范围。如果没有变更类型就可以,否则要修改程序。FX1S与FX1N的内部继电器不一样,停电保持也不一样。这个在类型变更时会有所提示

楼主:
那么如何改变类型呢,在哪里改啊?
虚心使人进步,学无止境啊!

楼主:
类型改过了,还是写不进去的?
虚心使人进步,学无止境啊!

网友D:
输入输出使用的软元件编号肯定超过了FX1S的编号范围了。

楼主:
应该是吧,还是谢谢各位啦
虚心使人进步,学无止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