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25):
我手里有一台pro-face GP2501触摸屏,想做一个画面切换键,不是直接切换画面,而是通过PLC数据寄存器付画面值来切换画面,可是系统里不知如何设置,请高手指点。多谢!

网友A:
引用楼主lijingdong于2012-06-25 11:01发表的 GP2501触摸屏求助 :
我手里有一台pro-face GP2501触摸屏,想做一个画面切换键,不是直接切换画面,而是通过PLC数据寄存器付画面值来切换画面,可是系统里不知如何设置,请高手指点。多谢!

樓主可以下載一個《《《GP-PRO/PB for windows 基本操作手册》看看應該對你有幫助
william_wang

网友B:
在GPPRO软件里指定画面切换软原件,一般D100,然后程序里设定赋值,此值就是画面号码。

楼主:
多谢指点,我试一下

网友C(2012-09-24):
PRO-FACE画面切换地址表示的没有三菱那么直接,确实难倒不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