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25):
我用的三菱SFC做的程序,当程序停在某一步上时,触摸屏改变不了该步驱动的辅助继电器ON/OFF状态。我该怎么办。我发现三菱有个M8040可以禁止步传送,这个能解决我的问题吗?

楼主:
自己先顶起来

网友A:
如果可以改变其他辅助继电器的状态,那该步的辅助继电器是否在PLC程序里有被做线圈使用,详细检查一下,再就是检查人机里的是否重复被置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可以改变其他辅助继电器的状态,那该步的辅助继电器是否在PLC程序里有被做线圈使用,详细检查一下,再就是检查人机里的是否重复被置复位。

没有你说的几项,只要停在哪一步那么这步的辅助继电器不受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