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软件为什么高版本读低版本怎么没有注释

楼主(2012-06-25):
请问高手三菱软件为什么高版本读低版本怎么没有注释

网友A:
可能这程序 在PLC里面就没注释

楼主:
厂家编程序带注释,我安装的软件是8.86版本,可是厂家比我这个高是不是这个原因呢,请问哪位高手有什么好办法吗?或者哪位高手高版本的三菱编程软件呢

网友B:
这个情况可能和PLC的内存有关系,很多的PLC因内存较小,程序下载下去,它是不能存注释的,可以联系厂家要带注释的程序。

网友C:
一般三菱PLC别人编程的时候是不会把注释下到PLC,因为注释占容量,会影响PLC的运算速度。答案是编程人员电脑上有注释。他下载的时候大多是不会勾选注释下载进去的。

网友D:
从来不下载注释进PLC,因为在电脑里的程序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