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软件8.86读8.92版本的程序怎么没有注释呀

楼主(2012-06-25):
三菱软件8.86读8.92版本的程序怎么没有注释呀

网友A:
应该没有勾选注解吧,
每天好心情

楼主:
厂家编的程序带注释,我读取时也都勾上了注释显示,最后还是没有,我安装的是8.86版本的,厂家的比我这个高会不会这个原因呢

网友B:
从来没进过有程式会带注释,包过厂家。其中的道理,相信大家都懂!
努力!

网友C:
如楼上。
程序写入PLC的时候不一定把注释写入了的。

楼主:
但是我从厂家拷贝过来的就有注释,可是用我安装8.86版本的读出来的程序就没有注释
下载积分:+1(超级菜青虫) copy当然有

网友D:
厂家在你拷过来的程序基础上,把注释先删除了,然后写到PLC里面,所以你读出来的就没有注释了的。

网友E:
厂家在写入程序的时候没有将注解写入或者没有设置注解的空间。但是你可以自己设置,以后自己或者别人读出时就会有。
具体怎么设置你可以加我QQ:565943748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但是我从厂家拷贝过来的就有注释,可是用我安装8.86版本的读出来的程序就没有注释
建议多看看手册,
从别的电脑复制来的程序和你从PLC读取的程序是两回事。

网友G:
从别的电脑复制来的程序和你从PLC读取的程序是两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