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OMRON PLC 怎么设置密码不能传出程序?

楼主(2012-06-25):
如标题,求高手指教

网友A:
如果是c系列。在程序头部加LD AR1001 FUN49 #0 #0 #1234 1234是密码,cp1h和cj系列在plc属性里设置读取密码,在菜单plc里选保护,设置密码

网友A(2012-12-14):
还可以在程序中间加LD AR1002 FUN49 #0 #0 #1234这样可以对后半边程序加密,让人读不出来,在指令前面的程序不受影响,可以读写,呵呵,狠吧,如果你选择CJ,CP系列在PLC属性了设置密码基本没希望可以读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