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N的程序为什么不能输到三菱FX1S里面呢?

楼主(2012-06-25):
大家说三菱FX1N系列和FX1S系列的程序可以通用,为什么我把FX1N的程序读出来改变PLC类型以后,想要写入到FX1S系列里面但是写不进去,提示在程序(MAIN)里有不在范围内的软元件,请检查程序,修正范围外的软元件。大家帮帮忙,看看这是什么问题,先谢谢啦?前提是本来是用的FX1N40MT的,输入输出的触点都没有用完,所以现在准备用FX1S30MT的,大家帮帮忙吧
虚心使人进步,学无止境啊!

网友A:
fx-1s等級比較低

网友B:
看一下你的程序里面有没有用到1N里才有的指令,

网友C:
1N有的指令和元件1S不一定有

网友D:
在软件里改变PLC类型后再输入到PLC

楼主:
杨工我是在软件里面先改变PLC类型啊,改过以后再写入的,就是提示我上面说的啊,
虚心使人进步,学无止境啊!

网友E:
你整个 out Y100 出来, 就超出范围啦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F:
指令不一样吧

网友G:
Q00UJ系列的PLC为什么用8.86的软件读取的时候,不能用USB啊?只能选择RS232,然后再8.86的软件里面选择型号也没有Q00这个系列的,求大侠指点。。。。

网友H(2012-09-16):
你看一下输入输出是否超出FX1S -30MT 点数了, 是指程序实际用的;

网友I:
可以啊
互相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