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这是什么继电器,哪儿有卖?

楼主(2012-06-25):
这是什么继电器,哪儿有卖?
lizhihua

网友A:
没有看见过,求真相

网友B:
看样子应该是个时间继电器
Dengjiuhe

网友C:
是置位继电器吗?,相当于SET M0.0活SET M1之类的继电器,有置位线圈,置位后触点动作,只有等复位线圈得电后,触点才恢复。欧姆龙,和泉都有这类继电器。
怎么越看越不想,那个带齿轮的轮子好像是能让触点动作一个脉冲。

网友D:
看样子应该是个时间继电器
是置位继电器吗?,相当于SET M0.0活SET M1之类的继电器,有置位线圈,置位后触点动作,只有等复位线圈得电后,触点才恢复。欧姆龙,和泉都有这类继电器。
怎么越看越不想,那个带齿轮的轮子好像是能让触点动作一个脉冲。
应用楼上 你们OUT了,这东西很实用 相当于三菱PLC 里面的ALT指令,学名叫“交替式继电器”,小日本的东西。百度一下吧。
!!!

网友E:
步进继电器
,线圈每得电一次,其触点状态变为得电前相反的状态,并且当线圈失电后也能保持失电前的状态,直到下一次得电时再改变

网友F:
这是所谓的“步进继电器”,其实机械原理就像我们的带弹簧的圆珠笔,按一下笔嘴被推出,再按一下笔嘴缩回。而在步进继电器中的线圈得电产生的动作类似于用手按笔帽。

网友G:
这种步进继电器貌似不怎么常用。

网友H:
步进继电器,交替工作

网友I:
棘轮继电器吧,交替接通的

网友J:
对的,棘轮继电器。

网友K:
这种继电器一般情况没得什么用吧 是步进继电器

网友L:
棘轮继电器(步进继电器),还没见过,和原来的锁存继电器工作原理好像比较接近,但是结构简单多了。

网友M:
没见过,学习了

网友N:
56789,10,11楼都是人中龙凤啊。

网友O:
没见过 见识了

网友P:
见识了,第一次看。

网友Q:
没有见过  学习了   平时也没有太大用

网友R:
交替继电器。

网友S:
没有见过  学习了

网友T:
没见过的玩意儿!学习了

网友U:
引用 网友F:
这是所谓的“步进继电器”,其实机械原理就像我们的带弹簧的圆珠笔,按一下笔嘴被推出,再按一下笔嘴缩回。而在步进继电器中的线圈得电产生的动作类似于用手按笔帽。

网友V:
学习了!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W:
步进继电器,《无线电》上有详细介绍

网友X:
这种我倒是没有见过呢
杰英特

网友Y:
学习了……
有问有答!

网友Z:
交替继电器,和ALT指令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