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
怎么把写好的画面上传到人机里啊

楼主(2012-06-25):
请大师们帮忙指点一下怎样把写好的画面上传到人机里啊。并且还要做些什么设置啊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楼主:
是台达的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A:
画面会做 就很厉害了, 上传到人机 就跟下载MP3一样

网友B:
画面编程软件的菜单里都有啊

网友C:
会做画面,还不知道怎么上传

楼主:
有下载画面数据与配方,上载画面数据与配方,上载画面数据。下载配方,上载配方到底用哪个啊还有别的设置也不清楚 啊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D:
就选有下载画面数据与配方,有配方的话就要下载配方

网友E:
点击下载。等一会就可以了
永远的菜鸟

网友F:
楼主可以把程式做个备份,然后每个都点一下就知道是那个了。

网友G:
选项----设定模组参数中,将“上/下载设定”选为USB;
插入USB线缆;
工具----编译;
工具----下载画面资料。